一个按钮如何正确执行一个命令。

楼主(2014-09-05):
大家可能都知道官方提供的 form 表单,在加载(load "axlform.il") 后,就可使用 skill formtest  命令弹出窗体,
下面是button的onclick事件,
case(myform->cuRField
                ("Button1"

formtest

                )
调试时发现居然出错了
field/value "Button1" = t (int 1
)doneState 0
E-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formtest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formtest这个函数有定义吗?可以多贴一些代码上来.

楼主:
之前都在学语法,是刚刚开始学习 form 这块的第三天,所以有关 from的完全不了解。
因为是初学者,发现需要经常去学习别人写的 *.il 文档,就打算写个可快速打开的速序
步骤1

步骤2

所以以下代码是一个根本在from技术上不成熟的初学者,还玩软件自动生成的代码,
请帮忙指下错在哪呢?

/*Coded by tatarlxw/Palpilot*/
                        time = getCurrentTime()
                        time = parseString(time)
                        day = nth(1 time)
                        month = car(time)
                        month = upperCase(month)
                        year = nth(3 time)
                        date = strcat(" Date: " day " " month " " year)
(defun CreateForm ()
drain()
form_file = "axlSkill.form"
myform = outfile(form_file "w")
fprintf(myform "#Created by xml2bnf  perl utility\n")
fprintf(myform "#Coded by Venkata Ramanan/Santa Clara, CA\n\n")
fprintf(myform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fprintf(myform "FORM AUTOGREYTEXT\n")
fprintf(myform "FIXED\n")
fprintf(myform "PORT 30 29\n")
fprintf(myform "HEADER \"Form Field Type Demo\"\n\n")
fprintf(myform "TILE\n\n")

fprintf(myform "TEXT \"axlform.il\"\n")
fprintf(myform "FLOC 3 1\n")
fprintf(myform "ENDTEXT\n\n")
fprintf(myform "## Group Definition in Form## \n")
fprintf(myform "GROUP \"FuncProc\"\n")
fprintf(myform "GLOC 2 6\n")
fprintf(myform "FSIZE 24 31\n")
fprintf(myform "ENDGROUP\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Group## \n")
fprintf(myform "FIELD Button1\n")
fprintf(myform "FLOC 3 8\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formtest\" 20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FuncProc\"\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Group## \n")
fprintf(myform "FIELD Button2\n")
fprintf(myform "FLOC 3 10\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ExposeTest\" 20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FuncProc\"\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Group## \n")
fprintf(myform "FIELD Button3\n")
fprintf(myform "FLOC 3 12\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listMany\" 20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FuncProc\"\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Group## \n")
fprintf(myform "FIELD Button4\n")
fprintf(myform "FLOC 3 14\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f2\" 20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FuncProc\"\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Group## \n")
fprintf(myform "FIELD Button5\n")
fprintf(myform "FLOC 3 16\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f3\" 20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FuncProc\"\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Group## \n")
fprintf(myform "FIELD Button6\n")
fprintf(myform "FLOC 3 18\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sl\" 20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FuncProc\"\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Group## \n")
fprintf(myform "FIELD Button7\n")
fprintf(myform "FLOC 3 20\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blockTest\" 20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FuncProc\"\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Group## \n")
fprintf(myform "FIELD Button8\n")
fprintf(myform "FLOC 3 22\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f1enum2\" 20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FuncProc\"\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Group## \n")
fprintf(myform "FIELD Button9\n")
fprintf(myform "FLOC 3 24\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f1enum3\" 20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FuncProc\"\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Group## \n")
fprintf(myform "FIELD Button10\n")
fprintf(myform "FLOC 3 26\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badPopTest\" 20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FuncProc\"\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Group## \n")
fprintf(myform "FIELD Button11\n")
fprintf(myform "FLOC 3 28\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plisttest\" 20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FuncProc\"\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Group## \n")
fprintf(myform "FIELD Button12\n")
fprintf(myform "FLOC 3 30\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TestTreeItems\" 20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FuncProc\"\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Group## \n")
fprintf(myform "FIELD Button13\n")
fprintf(myform "FLOC 3 32\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TestAddSort\" 20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FuncProc\"\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 Button Field in Group## \n")
fprintf(myform "FIELD Button14\n")
fprintf(myform "FLOC 3 34\n")
fprintf(myform "MENUBUTTON \"f1track50\" 20 3\n")
fprintf(myform "FGROUP \"FuncProc\"\n")
fprintf(myform "ENDFIELD \n\n")

fprintf(myform "ENDTILE\n\n")
fprintf(myform "ENDFORM\n\n")

close(myform)
)

                         CreateForm()
                        myform=axlFormCreate( (gensym) form_file nil 'Form_Action t)
                        axlFormDisplay(myform)
                        axlUIWPrint(myform date)

(defun Form_Action (myform)
(let (t1 item index field cnt)(printf "field/value %L = %L (int %L\n)"
myform->curField myform->curValue, myform->curValueInt )
(printf "doneState %L\n" myform->doneState )
case(myform->curField
                ("Button1" formtest)
                ("Button2" ExposeTest)
                ("Button3" listMany)
                ("Button4" f2)
                ("Button5" f3)
                ("Button6" sl)
                ("Button7" blockTest)
                ("Button8" f1enum2)
                ("Button9" f1enum3)
                ("Button10" badPopTest)
                ("Button11" plisttest)
                ("Button12" TestTreeItems)
                ("Button13" TestAddSort)
                ("Button14" f1track50)
        )
)

if((nequal myform->doneState 0)
axlFormClose(myform))
)
load("axlform.il")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都在学语法,是刚刚开始学习 form 这块的第三天,所以有关 from的完全不了解。
因为是初学者,发现需 ...

调用函数这样写
form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