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16.6求助

楼主(2014-09-05):
我在XP安装的16.6,pcb editor跟orcad可以直接打开,但是不能将文件指定这俩程序打开,会报错,这样需要重新安装吗?已经重新安装很多次,安装途中总是提示已安装过某版本,环境变量啥的都删了,还重装系统过 要崩溃了,该下载的安装包在WIN7下安装没有问题。求大神解救!无视这两个问题可不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A:
    注册表问题,到注册表把之前的路径删除就OK了 。“HKEY_CLASSES_ROOT/Applications/”下找到指定程序项,看一下它的“/shell/open/command”数据里的路径是之前的路径,亦是错误的路径。清空它的值是比较方便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册表问题,到注册表把之前的路径删除就OK了 。“HKEY_CLASSES_ROOT/Applications/”下找到指定程序项,看 ...

    “HKEY_CLASSES_ROOT/Applications/”下找到指定程序项,
不知道哪个是指定程序项,电脑比较盲

网友:
引用 楼主:
    “HKEY_CLASSES_ROOT/Applications/”下找到指定程序项,
不知道哪个是指定程序项,电脑比较盲

    搜索 allegro,后面的shell open commen,重新选择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册表问题,到注册表把之前的路径删除就OK了 。“HKEY_CLASSES_ROOT/Applications/”下找到指定程序项,看 ...

运行输入REGEDIT  找到HKEY_CURRENT_USER 展开 -----SOFTWARE 下 找到有关CADENCE 有关的 删掉   同样 HKEY_LOCAL_MACHINE 里也一样,这些都做了,重启电脑重新安装还是会提示  已安装相同版本的

网友B:
    删掉了..你打算重新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删掉了..你打算重新装?

嗯,已经删掉了,重新安装了,安装过程还是出现了这个问题: 。无视他继续安装好了,然后程序可以直接打开,但是文件要是指定PCB EDITOR打开就出现那个该文件不是32啥的。

网友C:
    如果不知道注册表位置,可以卸载之后用一些工具清理下注册表再重装,成功率比较高。但是装的过程中还是把杀毒软件什么的都关掉或者卸载掉。多次失败的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知道注册表位置,可以卸载之后用一些工具清理下注册表再重装,成功率比较高。但是装的过程中还是把杀 ...

真的很纳闷,本来这是新电脑,第一次安装都提示已安装相关的另一版本。之后又重新安装了系统,环境变量,注册表啥用360清理了,又手动清理后重启关掉360安装,还是会出现这问题。安装好后可以直接打开pcb editor程序,就是不能把brd文件指定pcb editor打开,就会显示该文件不是win32

网友:
    不是删除,“HKEY_CLASSES_ROOT/Applications/”下有一个ALLEGRO。exe文件夹,打开进入/shell/open/command ,双击右边框里的"默认“文件,将里面的数据数值删除,汗,干这行天天摸电脑,还说不懂电脑

网友:
    同理如果是打开.DRA文件有问题,就在PAD_DESIGNER.EXE文件夹路径下修改,看你是哪个不能直接开,就改哪个

网友:
    删除不干净无法重新安装,把注册表的CADNECE清干净就行了

网友D:
    不是有效32位程序一般是没有关联文件类型,在文件夹选项里文件类型设置文件打开方式,像.brd等文件类型可以指定软件打开,一般在软件安装盘里找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效32位程序一般是没有关联文件类型,在文件夹选项里文件类型设置文件打开方式,像.brd等文件类型可以 ...

 按你这个方式弄可以直接文件打开了,谢谢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这个方式弄可以直接文件打开了,谢谢哈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