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助:关于Ansoft designer导入IBIS模型的问题

楼主(2014-09-05):
如图所示,这样一个IBIS模型怎么接入电路中?

楼主:
有没有大神在呢?这个怎么弄?

网友A:
你描述的就不明白 你到底想怎么干 这个是已经导入了?那就放置啊,就只有一个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描述的就不明白 你到底想怎么干 这个是已经导入了?那就放置啊,就只有一个口?

对这个是导入进去的IBIS,但是只有一个口,不知道怎么接入电路中,是不是这样的导入是不对的?

楼主:
用的是最新的Designer。导入的Cyclone的IBIS,以前导入都有三四个口,可以接输入输出什么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版本的问题,现在就这么一个口,不知道在电路中怎么放置,有大神知道的么?

网友B:
2014版这个IO就是输入输出,具体看你的buffer是什么类型,如果你要做IO,这种模型支持内部激励的,不需要外部加source。如果你想不想用内部激励也可以进去设置成external。具体要怎么做,help才是你的教程,而不是要别人手把手的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4版这个IO就是输入输出,具体看你的buffer是什么类型,如果你要做IO,这种模型支持内部激励的,不需要外 ...

我看了help里面没有看到这种模型的,里面讲解的还是4-6个端口的那种,我按照图那样端接,output的部分一直是报错的,请问大神有没有什么专门讲这种模型的资料之类的呢?

网友:
模型可以自己选择,你选择的只是这种只有一个端口的,你喜欢有4-6端口的,你双击你的IBIS,换一个就是了,鼠标多动动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