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文件中过孔显示问题

楼主(2014-09-08):
    想通过热转印做一个简单的板子但过孔与机械空中间不是空的如图如何设置使其中心为空?在allegro或CAM350任何一种实现即可。谢谢

网友A:
    Setup -> Design Parameter Editor -> 如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 -> Design Parameter Editor -> 如圖

不行,打印出来的效果还是一样的

    钻孔和焊盘之间有颜色深浅差异

    钻孔和焊盘之间有颜色深浅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 -> Design Parameter Editor -> 如圖

    我希望焊盘有色而钻孔无色

网友B:
    你想把那个打印出来?
    选黑白的也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把那个打印出来?
    选黑白的也不行么?

选的就是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