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源端信号如何设置?

楼主(2014-09-09):
刚刚接触Hyperlynx,请教诸位高手:
7 I7 y; N$ Y9 w; o, W我想仿一个模拟信号(暂时定为一个高斯脉冲吧)在电路网络里面的变化,用的是新建文件里面的Free-Form Schematic。选择源端驱动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我看大部分都是数字器件,没找到怎么做。1 B7 A7 T  m- s* K& h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