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 Keepout 重叠报错

楼主(2014-09-09):
LISTING: 1 element(s)

           < DRC ERROR >

  Class:           DRC ERROR CLASS
  Subclass:        TOP
  Origin xy:       (5063.74 3886.39)
onstraint:      Thru Pin to Route Keepout Spacing
  Constraint Set:  DEFAULT
onstraint Type: NET SPACING CONSTRAINTS

  Constraint value: 0 MIL
ctual value:     0 MIL

这个错误在哪里可以关掉它或者改掉它。

网友:
    快看快看,又没救了.....

楼主:
    快点说出来。。。。。

网友A:
    display waive掉,,或者把route keepout干掉,或者不检查这项,在constraint model里,反正想干掉它办法挺多的,不过我没看到你想干啥

网友:
    其实可以设置Shape属性去掉DRC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 waive掉,,或者把route keepout干掉,或者不检查这项,在constraint model里,反正想干掉它办法挺多的, ...

      在哪个东东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个东东里面

    我也没找到呢,不应该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找到呢,不应该没有吧?

    不清楚啊,我记得我又一次也那些丝印重叠,把这个关掉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哈哈 强迫症患者   确定没问题的不管就行了撒    隐藏干什么  waived drc还可以接受  关掉drc肯定是不行的  严格来说 这可不是好习惯   个人感觉 这种错误还是保留着最好   很正常的

网友B:
    这是ROUTKEEPOUT和SHAPE重叠吗?最好是保留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ROUTKEEPOUT和SHAPE重叠吗?最好是保留比较好

必须保留啊 但是我怎么样修改DRC不让他报错啊

网友:
    為什麼要加ROUTING KEEPOUT,
    如果是為了要閃線&SHAPE,本身有PAD就不需再加這個.
如果是為了零件安距問題就換到package keepout.
這樣就沒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