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利用ADS进行Power sum

楼主(2014-09-09):
我在测试连接器时,已经得到被攻击者周围的所有串扰值(都是S参数),我现在想计算所有FEXT和NEXT的power sum,请问有谁知道在ADS里面哪里可以进行该项计算?

网友:
s参量,fext和next是针对端口的无量纲吧
怎么做power sum?

楼主:
对于该公式,你可以参考附件中的PSXT

网友:
既然是有公式了,直接在dds里写eqn就好

网友:
顺便问一下这个PSXT的资料来源?抱歉,查了一些微波及SI的著作都没能找到这个概念...请问这个PSXT是针对receiver的指标吗?
我所不理解的是,近端和远端的端口对应的receiver都不在一起,这两个端口的指标合并成一个指标会比FEXT和NEXT更有意义吗?

楼主:
这个主要是用在高速数字信号上,高速SerDers信号对串扰还是比较敏感的。PSXT主要是用来衡量传输通道上的信号之间的干扰.PSXT会影响数字信号的抖动和信号幅值。

网友:
在仪器厂商上找了半天终于找到这个指标了。
这个规格似乎是高速背板上专门针对SERDES通道的要求。
不过我们通常都是FEXT和NEXT分开来做。
指标直接看BERT和EYE中的tj。
仿真的话,ADS没有内置的直接测ICR及PSXT的,只能提取s参数后自己写eqn。

网友A:
公式写出来比较简单就是
-10log(NEXT*conj(NEXT)+FEXT*conj(FEXT))

网友(2022-03-21):
引用 网友A:
公式写出来比较简单就是
    -10log(NEXT*conj(NEXT)+FEXT*conj(FEXT))

    求和再做log,你这公式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