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隔离的系统差分信号共地问题

楼主(2014-09-09):
具体情况是,A系统产生RGB视频信号,然后单端转差分信号输出。B系统接收差分信号,并转为单端信号送到显示器。
现在的问题是,A和B两个系统没有共地,显示器无显示,如果用一根线把两个系统的地连起来,工作正常。
我疑惑的是,差分信号是相互参考的,为何需要共地?
差分接收端用的是AD8145,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你的问题变成了差模信号是否要供地。
数字差分信号一般可以不接GND,因为他只需要检测差分信号的电位差,正负都OK。
模拟信号的差分一般需要接GND,因为他需要具体计算出每路的幅度大小,另外运放的共模电压大小也需要考虑,所以需要共GND,要不共模就未知了。

网友B:
没做过视频 不过我记得VGA接口貌似是模拟信号吧?  模拟信号必须要地的  因为信号-地=真实值 而且幅值不像数字的只有1  0而是有很多种 没地怎么知道输出的到底是0.1  还是0.01  还是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变成了差模信号是否要供地。
数字差分信号一般可以不接GND,因为他只需要检测差分信号的电位差, ...

图片上AD8130的应用电路,没有共地,比较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视频 不过我记得VGA接口貌似是模拟信号吧?  模拟信号必须要地的  因为信号-地=真实值 而且幅值不像 ...

是模拟信号,模拟信号的大小通过差分信号的差模电压表现出来,接收端只需求差就能得到模拟电压大小,另外请参考楼上的图,强调是不共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上AD8130的应用电路,没有共地,比较疑惑。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很多人都讨论过了。
差分放大电路,还是建议共GND,因为这样偏置以及共模电压都是在同一个参考面上。
你目前的问题,已经很好的反映了这一点。你没有共GND,你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波形,应该饱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模拟信号,模拟信号的大小通过差分信号的差模电压表现出来,接收端只需求差就能得到模拟电压大小,另外 ...

没有绝对的不共地  就算是差分的数字信号   虽然两个系统是隔离的 但是对于芯片  始终存在差模和共模两种要求  差分只是前者  但是两个系统地之间的电势差 到底是多少?   这个有可能是不确定的   对于模拟信号这一点更加重要     如果这个2个地平面差值超过一定要求    就意味着你输入共模超出了芯片的要求   就有可能出问题

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  原来看过485还是什么的一个资料 里面就写到 虽然差分不要求地  但如果 两个系统 地平面压差超过12V还是多少来的  通讯就可能会出问题    参数记不清了   不过意思肯定是这个意思

网友:
请注意图上AD8130用的是正负电源。如果是单电源,不共地绝对出不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