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Altium Designer PCB导入Hyperlynx 问题

楼主(2014-09-10):
altium.Designer PCB文件导入Hyperlynx时出错 !
DXP save as .HYP 文件 ,使用Hyperlynx导入时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counting nets; .HYP file is corrupt or empty!”
求解..........怎么解决?

网友A:
我的转成.HYP文件都有问题啊。可以加下楼主的QQ不?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转成.HYP文件都有问题啊。可以加下楼主的QQ不?请教一下。

我的也是问题 搞不定 qq:1060879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