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4-09-10):
今天打开design entry cis是出现这个东西   ?要怎么办 ?

楼主:
为什么不能上图

楼主:
OrCAD Capture license was not found
would you like to launch Capture using lite license?
Click the Help button to view the limitations in the lite version of the tool.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意思就是没有license,说的很明白啊……后面的意思是说可以进去,但是进去的是有功能限制的,可以看Help查看哪些功能被限制了。你用的应该是破解版的吧,可能是破解的不完全~另外提示下,图片可以用附件的形式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没有license,说的很明白啊……后面的意思是说可以进去,但是进去的是有功能限制的,可以看Help查 ...

    谢谢
    因为之前打开没有这个提示 一直都是可以用的 能不能修复一下 ?

网友:
    之前可以用?那你最近有没有改主机名称?或者用的不是你的用户名登陆的。因为license需要和主机名称一致。还有就是检查一下环境变量,看看license的那个有没有被改动。如果都不行的话只能重新破解下licens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