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CIS explorer 上不去

楼主(2014-09-10):
我的系统是Win7 64位的,在cadence orcad Capture CIS  中执行place database Part 命令后弹出提示 (Database Operation Failed Please Check Session For More Details ),不明白是缺少什么数据库文件,点击确定后弹出(Cannot Continue.Closing CIS Explorer Window).
我是初学者,望高手指教,谢谢了

楼主:
我的Cadence版本是16.6,打过34号补丁了。软件提示信息如下:

网友A:
因为CIS系统是利用系统的ODBC数据源管理  联系数据库的    数据库如果没装好  就是CIS和原理图 PCB的很多对应关系错的 或者没有源头/目标   都不行
你的是32位系统 可以在控制面板-管理工具-ODBC里面找到并设置系统DSN   如果是64位的 可以在系统路径的sysWOW64文件夹内找到odbcad32.exe  打开并设置系统DSN  设置2个源
名称             说明                    路径
BenchAccess166D   Access sample database X:\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samples\CIS_db\DemoRELDB.MDB
BenchAccess1660  Access sample database  X:\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samples\BENCH.MDB
这2个是系统默认的 你如果要自己弄 就指向你自己路径即可

楼主:
我的系统DSN里面没有这两个路径,只有一个SQL的数据库,怎么弄?

楼主:
没弄好,不过还是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kevin大神的帖子吧,不然他看不到
顺便让我们也学习下

网友(点评):
ORZ 我菜鸟一个 大堆不懂的 班门弄斧来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CIS系统是利用系统的ODBC数据源管理  联系数据库的    数据库如果没装好  就是CIS和原理图 PCB的很多对 ...

    还是没弄好,我是重装的系统,真是不明白怎么回事,问题的原因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没弄好,我是重装的系统,真是不明白怎么回事,问题的原因找不到

    一般说来 只要安装+破解OK 这个是没问题的     和系统有关的可能性有 但是比较小
你的图片里面 没有这2个路径  有可能是安装问题  我也不确定
    不过你有添加  那2个数据源么?    你是64位的  不能在控制面板里面弄 要在系统路径的sysWOW64文件夹内找到odbcad32.exe  打开并设置
点添加-然后选择mdb数据源-加入名字和路径  保存  同样把另一个添加好即可

如果加了这2个还不行  你只好重装下cadence了  装了还不行 那就不懂了  重装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说来 只要安装+破解OK 这个是没问题的     和系统有关的可能性有 但是比较小
    你的图片里面 没有这 ...

    膜拜ing~~

@楼主,如果无法解决,确定自己安装和破解没问题,就重做系统吧,换个系统,别用之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说来 只要安装+破解OK 这个是没问题的     和系统有关的可能性有 但是比较小
你的图片里面 没有这 ...

    我按照您说的把那两个都添加了,但是还是不行,我重装试试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按照您说的把那两个都添加了,但是还是不行,我重装试试吧

    重新安装了Cadence 16.6,未打补丁,破解完进入Design Entry CIS 正常,但是打开CIS Explorer时提示(Failed To Load Type library),能进入,点击标签Internet Component Assistant(ICA)时依然弹出该提示。关闭CIS Explorer时整个程序自动退出,并弹出提示意外关闭。我看了下ODBC里面,不知是否正常

    重装后打开CIS

    进入CIS Explorer后 点击Internet Component

    进入CIS Explorer后 点击Internet Component Assistant(ICA)标签提示.png

    关闭CIS

关闭CIS

网友:
    如果重装还是这个问题,那就有三点,
一。你重装的GHOST系统文件太精简了被改得太烂,换一个系统盘重装。
    二。你安装软件方法不对。或是破解不全。
三。你的CADENCE的安装软件或许存问题。

网友(2014-12-22):
引用 网友A:
    一般说来 只要安装+破解OK 这个是没问题的     和系统有关的可能性有 但是比较小
你的图片里面 没有这 ...

请较一下
    我同样数据有的电脑能用,有的电脑不能用。
    XP和WIN都有用过。
有台XP的电脑,每个步骤都做过去。但Z完,是红色的,找不到器件。有发现TOOLS里的CAPTURE.INT第一行的DBC无法自动变更。

网友(点评):
变不了就自己手动修改下嘛 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2015-07-25):
引用 网友A:
    一般说来 只要安装+破解OK 这个是没问题的     和系统有关的可能性有 但是比较小
    你的图片里面 没有这 ...

您好  我也是64位机   CIS EXPLORER打不开    您能具体点吗?  我看您的图片没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