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版Allegro软件不能默认打开BOD文件,求解!谢谢!

楼主(2014-09-10):
1金币
如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一点吗?

开始,运行程序里,regedit----搜索-------allegro-------

    哪不会做,说具体

网友A:
    右键打开方式后,选择要打开的程式为:安装盘:\Cadence\SPB_16.6\tools\pcb\bin\allegro.ex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打开方式后,选择要打开的程式为:安装盘:\Cadence\SPB_16.6\tools\pcb\bin\allegro.exe...

    谢谢!这种试过好多遍了,选择不了!好像是注册表的问题!

网友B:
    这个不管哪个版本都是不能直接默认打开的……需要选择默认的打开方式D:\Cadence\SPB_16.6\tools\pcb\bin\allegro.exe,我的是D盘,你的自己找下你的安装盘,然后下次就可以直接双击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管哪个版本都是不能直接默认打开的……需要选择默认的打开方式D:\Cadence\SPB_16.6\tools\pcb\bin\a ...

选择了,没用! 谢谢!

网友C:
    注册表,搜索 allegro, shell open commen  修改路径,然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册表,搜索 allegro, shell open commen  修改路径,然后*****

    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晚上回去试试楼上的方法

楼主:
    刚开始找错了,现在终于好了,这个的订,不顶没理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册表,搜索 allegro, shell open commen  修改路径,然后*****

解决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