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方案车载充电器问题求教

楼主(2014-09-11):
20金币
手头上有个车载充电器是12V转5V,输出能力只有2A的;现在我想把它改成能输出3A的,原理图如下:

如图所示,我把原先的限流电阻R9先换为0欧姆电阻,把外部MOS管也换成的AO4411。

但是这时候我用电子负载拉电流时,最大也只能拉到接近3A,输出4.9V;再往上拉电流也拉不出了。

这里我有个疑问,限流保护被干掉之后,电流应该是可以超额拉到很大的,只是这时候的输出电压也会很低,元件也会烧毁;
但我这边的情况是拉不出大电流,感觉电流还是被什么东西限制住了。。。

请教各位大侠,帮忙看下可能是什么情况,谢谢了。

网友A:
我用過的電路供你參考。這是 3.3V 3A 輸出,你可以將他改成 5V 的。

网友:
D2换个大电流的试试

网友:
    有没有试着改变R10的大小来改变MOS管栅极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過的電路供你參考。這是 3.3V 3A 輸出,你可以將他改成 5V 的。

黄金猎犬大大,再问个问题啊。

    如果我需要扩流到4A的话,还需要注意改哪些元件的参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金猎犬大大,再问个问题啊。

    如果我需要扩流到4A的话,还需要注意改哪些元件的参数呢?

在我的電路圖裡面,換 4A 要注意的地方 R105, D7, L4, B6。 目前 U14 應該還可以撐得住 4A 的負荷。

网友:
    车用级应该用33063吧?

网友:
    看溫度需求,選編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