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网络

楼主(2014-09-11):
哪位高手给指导一下,现在的困难是这个没有原理图,只有pcb文件,怎么才能把这个2C77的1、2pin分为两个网络,现在是同一个网络,短路了。

网友A:
在ECO模式下,可随意删除网络,增加网络

网友B:
你把所有跟2C77的1脚相连接的器件及管脚号告诉我,不要漏了哟。如2C77.1  U1.11 R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所有跟2C77的1脚相连接的器件及管脚号告诉我,不要漏了哟。如2C77.1  U1.11 R2.1

林总有何妙招?与2C77.1连的就这几个  2C77.1  2U18.3  2U7.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ECO模式下,可随意删除网络,增加网络

此法只可更改整个网络,不能分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法只可更改整个网络,不能分离

把附件ECO文件里面的网络名改一下后,可以在PCB中直接导入此eco文件。

*PADS-ECO-V9.5-MILS*

*DELPIN*
2C77.1    $$$22695
2U18.3    $$$22695
2U7.13    $$$22695
*NET*
*SIGNAL* $$$JIMMY
2C77.1  2U18.3  2U7.13
*END*

ECO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S-ECO-V9.5-MILS*

这个真没懂,是要在ECO选项导入你的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真没懂,是要在ECO选项导入你的文件?

把附件ECO文件里面的网络名改一下后,可以在PCB中直接导入此eco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附件ECO文件里面的网络名改一下后,可以在PCB中直接导入此eco文件。

厉害,成功了。多谢林总。

网友:
真是转换思路的好办法,只想硬件改,却没想到在ECO中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