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铺铜出现的问题,高手解答

楼主(2014-09-11):
铺铜边框绘制完成后,设置网格铜,但是在灌铜时出现这个问题,折腾了一会,搞不定,请高手解答,先谢谢了

楼主:
看到版主很活跃啊,抽空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把灌铜的线宽改小一点。比如5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灌铜的线宽改小一点。比如5mil.

不行啊,自从出现这种情况后,还经常出现,我铺不了网格,只能铺实铜,该如何办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灌铜的线宽改小一点。比如5mil.

铺网格的话,外框存在,里面的铜却变形了,郁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铺网格的话,外框存在,里面的铜却变形了,郁闷????

改成0

再不行就把PCB文件传上来吧,省得猜来猜去浪费大家表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0

再不行就把PCB文件传上来吧,省得猜来猜去浪费大家表情

谢谢大侠,此乃正解!!!!!!

网友:
让你不传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