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ADS ROUTER 关联网络

楼主(2014-09-11):
如图,线设置DSCKN和SCKN为关联网络,当设置DSCKP和SCKP为关联网络时,总是自动加入到前面一对的关联的网络中去,如下图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文件呢?

刚创建了一对,怎么显示,还有其他没有创建,我没有选择其他网络啊
关联网络生成报告

已删除: 0
已创建: 1
未创建: 5
已排除的元器件: 0
已排除的网络: 49

楼主:
发现把电容删掉,网络就分开为2组了,电容加上,4个网络又合为一组了。在设置里,都是默认的啊,没有设置前缀。好神奇的PADS

楼主:
暂时只能把电容删掉,走完线再把电容加上,只能这样变通了,到底怎么回事呢,没有搞清除

网友(2015-03-27):
我目前也在迷惑中啊

网友:
等待解惑中!

网友:
电容的前缀不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