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ads ad . 三者互换,高手进入

楼主(2014-09-11):
allegro pads ad10 . 三者互换有谁可以转换

网友:
    PADS和AD可以换,比较容易。但是Allgero和PADS就费劲点。这样吧,你直接上图

网友A:
    3者都可以互换,不难。AD和allegro都支持直接导入,pads转allegro可以用AD这个中间软件。

网友:
    楼上说的对头!
    Pads9.5可以轻松转allegro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者都可以互换,不难。AD和allegro都支持直接导入,pads转allegro可以用AD这个中间软件。

    求指导怎么直接导入AD的pcb,找不到导入项,16.3软件

网友:
    转了也没用,除非找到专业skil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指导怎么直接导入AD的pcb,找不到导入项,16.3软件

    我只知道一种方法,就是把AD转成低版本,使用pad9以上版本转成pads版本的PCB,在allegro中能导入pads的,你转下试试吧。估计转了也是有东西丢失,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