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

楼主(2014-09-11):
请问USB3.0走线时哪些信号需要等长?有手册说明吗?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cypress的芯片,有文档专门说明,题目是“EZ-USB® FX3™/FX3S™ Hardware Design Guidelines and Schematic Check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cypress的芯片,有文档专门说明,题目是“EZ-USB® FX3™/FX3S™ Hardware Desi ...

就是GPIF II的信号误差在500mil以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