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难点。

楼主(2014-09-11):
1.CAD图导入pads中的框框能改成板框吗,我试了一下,只能是2D线,不能改成板框,我知道用2D线可以板框用,但是由于我的板框很复杂,不好画铺铜区,假如是板框的话,画铺铜区很方便,直接长方形即可,
2.画图形拉弧时,总是拉的弧形东一个形状,西一个形状,大的大,小的小,不知道哪里是不是有小技巧,拉成自己想要的那种,
谢谢。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DXF导入方法吧。2D肯定可以转成BOARDLINE的。

网友:
改为闭合线框就可以了

网友:
3楼正解,要先在AUTOCAD中把板框闭合。命令好像是PE.
低版本CAD的要装插件才能闭合,最好是使用2008以上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