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 Entry HDL VS Orcad

楼主(2014-09-12):
请教一下大家:

现在cadence 还再用Design Entry HDL 吗?为什么我在cadence的官网找不到这个tool了?
Design Entry HDL 和orcad capture CIS 该如何选择?
新手刚起步,求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Design Entry HDL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吧,一般简单点的规则少的电路都是用这个,至于Orcad,上手要难一点,它里面可以设置一些PCB的规则。这两种现在都是在用的,我们以前的公司美国那边喜欢用Design Entry HDL,欧洲那边喜欢用Orcad,我觉得看个人习惯吧,反正都是画原理图的,目的都是导入板子里面形成连接关系,用哪个完全看你喜欢哪个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 Entry HDL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吧,一般简单点的规则少的电路都是用这个,至于Orcad,上手要难一点,它 ...

谢谢你的回答,我了解到的和你有点相反,Design Entry HDL 相对于Orcad上手难一些,规则和限制多一些。
    欢迎多讨论讨论,现在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了解到的和你有点相反,Design Entry HDL 相对于Orcad上手难一些,规则和限制多一些。
    ...

    呃……不会吧……我一直用的就是Design Entry HDL,Orcad用的不多……可能我对Design Entry HDL比较熟悉一点吧,听说Orcad是Cadence公司收购的,以前是欧洲那边常用的一种软件,所以现在欧洲那边还是偏向于用Orcad,它的强项就是在于原理图设计,可操作的比较多,然后Design Entry HDL可能对于刚入手的同学不是很好用,操作起来不是很方便,但是熟悉了以后应该会觉得很简单,有一些很好用的命令和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不会吧……我一直用的就是Design Entry HDL,Orcad用的不多……可能我对Design Entry HDL比较熟悉 ...

    恩恩,谢谢你的回复啊,我刚刚开始,多讨论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不会吧……我一直用的就是Design Entry HDL,Orcad用的不多……可能我对Design Entry HDL比较熟悉 ...

现在cadence还有Design  Entry HDL这个tool吗?
    那个Allegro Design Authoring 指的是Design Entry HDL 这个tool吗?
    感谢。

网友A:
    这个是它的一个license,专门用来做原理图设计,但是一般我们都是直接开project manager直接对一个cpm项目文件操作,然后直接用Allegro PCB design这个license来做原理图和板子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它的一个license,专门用来做原理图设计,但是一般我们都是直接开project manager直接对一个cpm项目 ...

    感谢耐心回答,,orcad 刚上手,结果公司我的manager告诉我他们用的是Design HDL,所以先学Design HDl吧,兄弟有没什么特别可以推荐或者分享的资料可以发我?
我的邮箱: yun.tongxue@gmail.com
谢谢了。

网友A:
    其实最好的资料是按F1出来的那个help文件……我们公司之前的培训就是让我们自己去做,不过很好的一点就是不会有人能问,做一个项目摸索一遍基本就会用了,也没用什么资料,所以我这边还真没有什么教程之类的资料,需要的话百度一下,有很多其实,可以跟着他操作一遍……如果要深入点的话就要花时间在上面尝试了,原理图的Sch文件夹里面其实关键的是csa文件,它其实可以进行文本操作,所以有些重复性的工作都可以通过对csa文件操作来解决,说的有点远了……其实多看看那个Help里面的Allegro Design Entry HDL User Guide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好的资料是按F1出来的那个help文件……我们公司之前的培训就是让我们自己去做,不过很好的一点就是不 ...

get it.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B(2020-07-16):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好的资料是按F1出来的那个help文件……我们公司之前的培训就是让我们自己去做,不过很好的一点就是不 ...

cadence的csa文件有研究吗?最近在研究自动化绘图工具,不知道您那边有没有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adence的csa文件有研究吗?最近在研究自动化绘图工具,不知道您那边有没有相关资料。谢谢!

    你用文本打开看看就知道了,它的语言都很简单能看懂,每个器件的属性和位置都标注出来,可以用软件直接文本操作在里面改动,改好后,删掉sch里面除了csa其它所有的文件,然后再原理图里面更新原理图,其它文件会自己再生成,具体的操作我也不记得了,超过五年没用过这个了,后面工作原因改用了OrCAD做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文本打开看看就知道了,它的语言都很简单能看懂,每个器件的属性和位置都标注出来,可以用软件直接文 ...

    好的,谢谢!

网友(2020-08-16):
    哪位有Design Entry HDL的工程文件,简单的都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Design Entry HDL 相对于Orcad上手难一些,规则和限制多一些,建库更麻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