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在PADS软件中创建BGA IC封装

楼主(2014-09-12):
大家好!
       本人新学习pads软件,现在在根据芯片资料创建BGA  IC封装的过程中遇到了以下几点问题,想请论坛内的前辈们指教一下,谢谢啦!
       1、BGA的单个焊盘的尺寸如何设定,是跟芯片资料说的一样大吗?还是有其他要注意的地方?
       2、
            如图所示,在“形状、尺寸、层”那一栏中有Solder  Mask TopPaster  Mask Top两个选项,当将这两个选项选定的时候,该选项下的焊盘直径该怎       么确定?依据是什么?
        3、在上图所示页面下,有“电镀”这一栏可供勾选,选或不选有什么区别吗?会造成什么影响?

楼主:
有前辈能告诉我吗?谢谢啦~~~

楼主:
前辈,谢谢啦!祝你每天上班都有好心情!

网友:
1,
BGA尺寸:
pitch   焊盘尺寸
1.00    0.5
0.8      0.4

2,无需设置

3,贴片器件可选可不选。推荐勾选。

网友:
参考,参考!
The IPC-7351A规范

The BGA Pad Size is determined by the Ball Size.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