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导入网表报错

楼主(2014-09-12):
1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200): Error with pin number 'E6' in device 'AML-M802_3_BGA531_0P65_M801': 'Unable to find pin name in adfncpin.'.

#2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65): Problems building functions in device 'AML-M802_3_BGA531_0P65_M801': 'Unable to find pin name in adfncpin.'.

ERROR(SPMHNI-170): Device 'AML-M802_3_BGA531_0P65_M801'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以上导入报错,orcad 端 芯片的这个E6脚也check过,PIN NAME,NUMBER都正常,打开 芯片的 DRA ,E6也存在,求助!!(cadence 16.5)

网友A:
把原理图的封装重新删除再重新摆放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理图的封装重新删除再重新摆放一个试试。

意思是要重新自已画一个PART?再替换掉SCH里面的?

网友B:
    原理图里面的库有问题,可以重新自己建个库,然后将原来的库复制到新的libary里,然后UPDATE,
    试试看能成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里面的库有问题,可以重新自己建个库,然后将原来的库复制到新的libary里,然后UPDATE,
    试试看能成 ...

    按你提供的方法,验证还是导入报一样的错……

网友C:
    把这个pin的pad放到板子的根目录底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这个pin的pad放到板子的根目录底下试试……

    试过。问题依旧……dra 文件时面的E6 这个PAD 设置是正确的。但就是导入不进……。

网友D:
    焊盘序号与原理图引脚序号不一致,修改一下或许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盘序号与原理图引脚序号不一致,修改一下或许可以

已经重做了一个 BGA封装。导入还是报一样的错误 ....

你指的 原理图引脚顺序?与焊盘序号。是说原理图或PCB dra里面有SWAP?能否详细指明一下..感谢。。。

网友(2015-01-21):
    你把这个PIN的命名  命名成几个字母那种  很简单  只有字母的那种  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这类问题,这个应该是原来图库PIN名子太长,或者不符合allegro要求,修改原理图的PIN Name就可以

网友E(2021-07-17):
    导出 和导入 网表前 把NAME 长度值设置到最大255

网友(2022-06-27):
引用 网友E:
    导出 和导入 网表前 把NAME 长度值设置到最大255

    请问 这个是在哪里设置  谢谢    我在allegro中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2025-11-01):
    12楼,设置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