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在弧形上均匀排列

楼主(2014-09-12):
请教大神们:allegro要在弧形上均匀排列该怎么设置啊,如图

网友A:
    复制,在OPTION的COPY MODEL 中选择POLAR,然后输入数量,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在OPTION的COPY MODEL 中选择POLAR,然后输入数量,角度。

    多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制,在OPTION的COPY MODEL 中选择POLAR,然后输入数量,角度。

    请问下我想这样复制VIA,怎样设置孔分布的圆圈半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我想这样复制VIA,怎样设置孔分布的圆圈半径呢

    可以用ix和iy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ix和iy

    ix iy不行 不过我已经弄明白怎么弄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