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参数的剖分

楼主(2014-09-12):
希望在论坛里面跟有关同志一起讨论关于S参数的剖分问题。我现在有一段传输线(单端或者差分),我希望通过计算将这段传输线分成两段一样的。S参数可以通过VNA测试得到。

网友:
呵呵...
S参数剖分是什么意思? 你的想法很特别,但是可能需要理解下端口网络分析中散射参量的基础。
想要两端一样的,只要你的传输线是均匀规则传输线的就能均分成一样的,而且前提是,使用相同的归一化阻抗,相同的端口数量。如果不是,那就不可能一样,S matrix决定的是一个导体和介质的能量分布,试问,你能把两种密度不一样的物体,在同等体积下做的质量一样吗?这里也一样,微分后的矩阵不可能在矩量,相位上完全一致。

楼主:
谢谢楼上的。
不好意思,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描述详细。
我想将一根实际的传输线,例如一个两端口的传输线,我想把它平均分成两段,即两个两端口的传输线(这根线可以认为互异性很好)。在计算上,我们将一个S参数矩阵分成两个S参数矩阵,而这两个S参数矩阵正好可以描述被分开的两个两端口传输线的S参数特性。

网友:
可以的。
二端口网络的级联就是这种方式,这是串联的方式。
实际反映出来就是散射参量矩阵1乘上散射参量矩阵2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其实是能测试到一段2X的S参数,想得到两个1x的S参数,跟你那个是反的。

网友:
也一样呀,你做完后进入仿真软件,matlab也好,其他的电磁类仿真软件业好,合并成单个的矩阵.

s11 s21
s12 s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