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敷铜用Split plane和用shape的区别

楼主(2014-09-13):
allegro中用Split plane来分割电源、地平面层,需要先画出Anti Etch;如果不用Split Plane,直接用shape画出形状然后分配网络也可以;
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正片和负片的区别

网友:
    别听2楼的,没区别...

网友A:
    区别在于工作量的问题~少的话自己画也很快,但是网络一多的话自己画能累死你,而且还不好分配位置。另外自己画的肯定没有它自动的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区别在于工作量的问题~少的话自己画也很快,但是网络一多的话自己画能累死你,而且还不好分配位置。另外自 ...

别听4楼的,其实差不多,好不好看 在你怎么画.工作量基本一样

好吧,我自己都笑了

网友:
    两种办法正负片都可以用。比较赞同4楼的说法。可以按字面意思去理解,shape其实是add shape也就是添加铜皮,正片层添加小的铜皮会用得比较多;而split shape就是切割铜皮,一般常用在负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