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IBIS模型

楼主(2014-09-13):
    刚接触仿真,什么都是一头雾水,求一些IBIS模型,基础元件的,比如电阻电容电感等等,不胜感激!!!

网友A:
    电阻电容没有,那个可以自己creat。一般的if

网友A:
    Ic的ibis模型去官网下载。多看看论坛的资料,慢慢摸索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电容没有,那个可以自己creat。一般的if

    你有creat好的电阻或者电容的模型么,发给我一个我学习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的ibis模型去官网下载。多看看论坛的资料,慢慢摸索就懂了

    我找了一下,许多的模型都没有,难道IC的模型也需要自己创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creat好的电阻或者电容的模型么,发给我一个我学习下,谢谢。

cadence里面都有的啊   电阻电容不用ibis  是用Espice模型就可以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了一下,许多的模型都没有,难道IC的模型也需要自己创建?

确实是这样,现在好多ibis都没有。所以像华为这样的大型企业就自己根据数据手册在做测试模型然后进行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里面都有的啊   电阻电容不用ibis  是用Espice模型就可以了啊。

能指点我一下具体路径和基本使用方法么,非常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这样,现在好多ibis都没有。所以像华为这样的大型企业就自己根据数据手册在做测试模型然后进行仿真 ...

    我下了两个IBIS模型,但是太复杂了,我想如果没有芯片的IBIS模型,只靠自己是很难完成IBIS建模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自己创建过IBIS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下了两个IBIS模型,但是太复杂了,我想如果没有芯片的IBIS模型,只靠自己是很难完成IBIS建模的,不知道 ...

    我没有创建过,也只是用IC自己的IBIS模型。不过基本上信号频率不高,所以一般不需要进行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指点我一下具体路径和基本使用方法么,非常非常感谢

    你去论坛搜索一些仿真的帖子,你用的Cadence版本不一样方式不一样,也就是16.5与16.3不一样的设置,不过流程都一样只是界面换了而已。去下载点文档看看

网友(2018-02-02):
    去官网下载模型

网友(2018-05-14):
    电阻和电容的可以自己cre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