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导~~~

楼主(2014-09-13):
有没有大神使用过RF5110G和RF2173两款芯片。我想把0~5dBm的射频输入功率放大到30dBm输出,选了这两款芯片。实际使用的时候发现RF5110G增益只能到20dBm而且输入0dBm的时候几乎已经饱和了。RF2173输入5dBm的时候勉强达到了30dBm输出但是也是出于饱和状态。求问诸位大神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这两款芯片使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你好,没做过用过这两款芯片,建议你计算一下现在的效率,你那个RF5110G的情况有点像DATASHEET里描述的 12% 20dBm 输出那种情况。我以前用芯片的时候,如果外围匹配没有调好,的确会出现增益、输出功率比芯片资料上描述小的情况。再调整一下匹配看看。

网友:
确定下你的偏置,然后以偏置对应下效率范围。6 X$ R& @# @# X! L(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