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allgro16.6调用env的问题,求各位高手解答?

楼主(2014-09-13):
(1)尝尝鲜用了allgro16.6,安装完成,发现在*SPB_Data\pcbenv目录下没有ENV文件,不知道大家安装这个版本该目录下就如下几个文件?

(2)然后把之前的allgro16.3用的“ENV”文件放进去报错。

楼主:
用过16.6的同仁们给个解啊。。。。。

楼主:
再次装allegro16.6,
SPD_Data\pcbenv目录只有这2文件,再次把env放进去还是报警出错,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A:
你把ENV文件夹里的东西都删除掉。进ALLEGRO里边。在SETUP-->USER PREFERENCES里边把各PAD/LIB的路径设置一下。再保存退出。ALLEGRO会自动建一个ENV文件的。再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B:
    安装盘:\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这里面应该有个env文件,可以copy过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盘:\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这里面应该有个env文件,可以copy过去试试

试了下,是可以的,可是那要怎么去编辑env里面的内容呢?里面的编码都比较乱,完全没法编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ENV文件夹里的东西都删除掉。进ALLEGRO里边。在SETUP-->USER PREFERENCES里边把各PAD/LIB的路径设置一 ...

    ,高招啊,谢谢您呀,按照你的方法已经解决了,明白了:设置哪些就是为了ALLEGRO自己生成ENV文件,以前没有留意ENV是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招啊,谢谢您呀,按照你的方法已经解决了,明白了:设置哪些就是为了ALLEGRO自己生成ENV ...

    ENV=environment.
你在preference里设置的东西基本都记录在ENV里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下,是可以的,可是那要怎么去编辑env里面的内容呢?里面的编码都比较乱,完全没法编辑呀。。

    这个里面的东西是有点多,里面定义了很多快捷键和命令……找找应该能找到吧……我刚开始刚学的时候不知道在Home底下修改快捷键,就是在这个里面改的,最好是把他copy到pcbenv文件夹底下改动,二楼的方法很好……新生成的内容比较少点,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