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DDR3的串接匹配电阻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4-09-14):
在我们目前很多DDR3的DQ信号线上都设计了串接匹配电阻,这个串接电阻为了使驱动器与传输线匹配,因为驱动器的输出阻抗为25Ω左右,而PCB走线为45Ω左右,所以在线上加一个23Ω左右的电阻匹配(一般设计在内存条上),但是在有些设计中,由于版面布局的限制,我们不设计该串接电阻。有谁测试过有串接电阻和没有串接电阻的差异?

网友:
有ODT就可以了,关键还是接收端的信号质量。
在无odt的情况下有这种匹配会抑制掉源端的振铃,但是会增大功耗。

网友:
DDR3数据信号都有ODT,所以没必要再接匹配电阻。

楼主:
但是在DIMM条上是有串接电阻的,ODT是可调的。

网友:
不需要串电阻

网友A:
有ODT就不需要串联端接了。ODT模式下会有几种阻抗匹配可选,配置一下寄存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ODT就不需要串联端接了。ODT模式下会有几种阻抗匹配可选,配置一下寄存器就可以了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2014-11-27):
嗯!有ODT,可以不接串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