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设置线宽

楼主(2014-09-14):
请教一下各位,我rule里默认线宽设为5mil,走线的时候想改成线宽为20mil,用w设为20Mil之后,发现下次走线的时候线宽又回到5mil了,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改变线宽然后线宽保持当前设置吗?

网友:
你可以针对某些线进行规则设置啊。

楼主:
楼上说的不错,但是一块小板子比较简单的话这样就累了。。。

网友:
设置宏命令。

网友(2019-11-15):
设置好规则,拉线时输入W线宽只可临时改变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