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VNA进行Skew测试

楼主(2014-09-14):
在VNA中,测试两根传输线之间的skew的方法有很多种,这里我例举两种,但是这两种方法测试结果有差异,希望跟各位同行们进行交流。
方法1:利用VNA的group delay测试两根线的skew;
方法2:利用VNA的phase差来计算两根线的skew,公式为:delat t=delat phase/(360°*Feq)

网友A:
个人用得比较的多的是方法2.比较直观。
Group delay的话,用在滤波器上比较多,传输线上感觉没那么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用得比较的多的是方法2.比较直观。
Group delay的话,用在滤波器上比较多,传输线上感觉没那么直接。
...

在传输线上测试得到的值很大,而且很不稳定。

楼主:
其实还可以用TDR进行测试,但是对于TDR进行测试是宽带的,而用VNA进行测试可以测试到想测的频率,对于高速信号,我们可以很好的关注我们自己关心的频率点的延时。

网友B(2016-07-07):
使用vna的时域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vna的时域功能

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愿闻其详

VNA时域功能得到脉冲响应,看最大点的时间差就应该是Sk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