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AO3401对GSM 900MHZ接收灵敏度的干扰

楼主(2014-09-14):
各位哥们有没有遇到过MOS对GSM 900MHZ干扰的问题
  我是用的是现成GPRS模块,自己加了一个控制模块供电的电路,用一个三极管MMBT3904和PMOS AO3401组成,结果去测试天线900MHZ接收灵敏度,发现,去掉AO3401,接收灵敏度能上来十几个DBM,现在想问问各位哥们,这是怎么回事,有点纠结。

网友:
你应该搞错方向了,应该不是3401的问题,可能开关电路没有做好,导致纹波或者干扰大。

网友A:
给GPRS模块端加两个470uF的电容吧,看看能不能改善下。我觉得应该跟MOS管没什么关系,要不你尝试换个其他型号的MOS管试试?

网友B:
加了MOS管以后,电源的内阻就增加了一个MOS管导通电阻(50毫OHM左右),所以在负载端增加大电容并联小电容,但最终还是达不到直接接到电池上的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GPRS模块端加两个470uF的电容吧,看看能不能改善下。我觉得应该跟MOS管没什么关系,要不你尝试换个其他型 ...

现在加了两个3401 效果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觉得不管AO3401的事吧!找找源头,看看你的控制信号从哪里来的?有条件的可以上频谱分析仪!

小公司,小制作,哪有这么高大上的东东呀  控制信号是主板CPU给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MOS管以后,电源的内阻就增加了一个MOS管导通电阻(50毫OHM左右),所以在负载端增加大电容并联小电容 ...

之前的做法是直接接电池的,后来因为电池比较容易坏,才切换成DC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