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r 怎么设置可以让差分线穿过焊盘啊

楼主(2014-09-14):
将CES中的参数separation distance设置得很大,用差分线走线时遇到焊盘和过孔还是走不过去,不知道设置可以让手动布线差分线穿过焊盘?多谢高手指点啊

网友A:
这种情况下我一般都是单独走线的。。

可以在布线状态下按住ALT键,单独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下我一般都是单独走线的。。

可以在布线状态下按住ALT键,单独出线。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