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比16.5好用么?

楼主(2014-09-15):
    只差一分了,灌灌水~
    那个想问下cadence16.6比16.5好用么?我这边一直用的16.5,正在考虑要不要换成16.6,因为换装软件很麻烦……大家懂的……
    然后就是兼容问题,16.5的板子和原理图用16.6打开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功能多了一些,没有什么好不好。比如PCB显示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多了一些,没有什么好不好。比如PCB显示网络

呃,像AD那样在pin和线上显示网络名?

网友:
    原理图功能有所提升,PCB功能更强!

网友:
PCB出来了一个真正可以自动等长的功能,(AIDT单端&差分线等长).

网友:
    文件兼容性没有问题,当然建议还是不要时不时升级版本,ENV文件也要做一些修改.用习惯了一种165的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网友:
    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PCB的走线上有了网络名称,方便多了。

楼主:
    好吧,有点心动……不过兼容性怎么样?因为工作上的很多板子都是16.5的,用新版本打开没问题吧……

网友B:
    ..........  什么哦   表示用16.6起码打了10块以上板子了   2-16层的各有  从没出线软件的什么问题    所以不用纠结软件问题   功能么 不解释  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什么哦   表示用16.6起码打了10块以上板子了   2-16层的各有  从没出线软件的什么问题    所以 ...

    好的~多谢~准备换个试试~

网友:
    近期也打算换了..

网友:
    16.6 更流畅,这是在我笔记本电脑上发现的,台式都流畅(显卡强)所以没感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