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线连不上,引不出线问题

楼主(2014-09-15):
    第1,2张图同一个网络,从上往下不行,从下往上行。

第3张图都是10mil,怎么这个网络引不出线

楼主:
    补上第三张图

网友:
    规则没有设置好,冲突了。

网友:
    其实规则设得越多,到后期你都搞蒙了。够用就好,不要贪图一时的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