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复位电路

楼主(2014-09-15):
求助,帮忙分析复位的原理和过程,并解释一下电路中各原件的作用,非常感谢

网友A:
没怎么太懂这个,随便说两句。前面二极管,三极管什么的。应该是当3.3V刚开始启动的时候,电压应该是会有一个从0-3.3V变化的过程的,也许可能IN4148两端就有一个电压,三极管就导通了,所以RST一直为低电平。 但是当3.3V稳定以后,它应该就是一个相当平稳的直流电压,1N414两端也不会存在电压,三极管也不会导通。RST就为高电平了。SW的作用就不用说了。不过我觉得C43太小了点。一般都是R30+C43组成阻容复位就完事了。没有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太懂这个,随便说两句。前面二极管,三极管什么的。应该是当3.3V刚开始启动的时候,电压应该是会有一 ...

上电瞬间 电容相当于短路,所以三极管基级才会有高电平,是为了上电瞬间复位一下而已

网友B:
二張圖片,大家各自解釋。

网友(点评):
相輔相成、狼狽為奸!^_^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張圖片,大家各自解釋。

能帮忙解释一下二极管脉冲电流怎么来的么,没想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帮忙解释一下二极管脉冲电流怎么来的么,没想明白

當 V1 沒電的時候,C1 上的電壓會經過 V1、D1 放電,所以 D1 在 V1 關閉的時候會有脉冲电流。
總結: D1 是使 C1 的加速放電的路徑(或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 V1 沒電的時候,C1 上的電壓會經過 V1、D1 放電,所以 D1 在 V1 關閉的時候會有脉冲电流。
總結: D1 ...

那怎么看C1的放电回路呢?还有C2放电也要经过D1放电吗,为什么不是直接对地放电?三极管在断电瞬间应该是导通的?还请指点一下,

网友C:
    为什么还用阻容电路?现在的809/810也很便宜,而且很可靠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还用阻容电路?现在的809/810也很便宜,而且很可靠又简单

    我们这边直接是watchdog复位,只是有次别人问我高电平/低电平复位电路,我就顺便在网上看了一下,有些没看明白,就请教一下

楼主:
    请各位前辈帮忙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張圖片,大家各自解釋。

    从你仿真的结果看,貌似Q1的瞬间导通在这里起了个延迟的作用,是实现软开关功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