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度分析功能? 原理圖日期如何固定不變?

楼主(2014-09-15):
有兩個問題

1.密度分析功能這功能有什麼用處? 什麼時候適合用?

2.原理圖右下角的日期,都會隨著電腦日期變更,請問要去哪裡設定讓他固定並且是可以自己改的?

我的版本是14.3.14

网友:
到模板sheet里更改,将Data:后面的sting选择为=ModifieData,或者选择为=Data,前者为日期随文件的更改而更改,后者为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