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下此MUTE电路

楼主(2014-09-15):
附件中AUDIO_MUTE网络是接mcu中专门的一个MUTE脚,P+12V为外部DC供电,P+5V为USB供电。 烦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两种电压分别上电,掉电时的工作情况。谢谢!!!

网友:
先把两个电源的工作情况报上来,才能分析。比如是不是两个只能上一个?还是其他情况。

楼主:
可以只上一种电源,也可以上两种电源工作。谢谢!!!

网友(点评):
上电时序是什么?有多少种?掉电时序是什么?有多少种?

网友:
如果这样不清楚的话,就留给你自己去分析了。
注意,MUTE的功能就是在上电与断电的时候给三极管高电平使得音频输出近似为零。用于防止DAC内部输出或者音频放大建立时间或者电容耦合所带来的爆音。

网友:
看圖片,想辦法自圓其說吧!

网友:
上面是 5V 和 12V 同時間出現。
下面是 5先出現,然後 12V 再出現。

网友:
下面圖片是 12V 先出現,然後 5V 再出現。

网友:
这个事什么软件仿真的啊?bz

网友A:
看过这个图纸,想必这个5V是12V转过来的。如果使用外部12V,那么通过DC-DC到5V,如果直接用USB5V,12V可以不接。
当12V上电的时候,产生5V,这个时候12V通过R75和R72给电容充电,Q12导通,5V过去,A_MUTE为高电平,做MUTE工作。当电容充满之后,Q12关闭。掉电的时候,由于电容通过R75,R72放电,比5V放电慢,所以掉电的时候,Q14导通,有高电平过去,A_MUTE工作。

当5V上电的时候,同理,Q12导通;掉电的时候,Q14导通。

AUDIO_MUTE=0的时候MUTE,=1的时候不MUTE,其实可以通过上拉,接个二极管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这个图纸,想必这个5V是12V转过来的。如果使用外部12V,那么通过DC-DC到5V,如果直接用USB5V,12V可以 ...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这电路是传统的MUTE方式了,很实用的。

网友:
楼主可能是做车载电子这块的吧,因为之前也用过类似的做法,P+5V和P+12V都是会关闭的,靠EC14放电的时间来保证掉电后能持续MUTE一段时间,这个电路有个问题就是Q5,6用普通的三极管不见得能MUTE的死,也就是在用1K信号测试的时候会听到轻微的声音,最好换个专业的MUTE管子,这样比较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231啥的,时间久了不用就忘记了。希望能够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