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出光绘文件是底层丝印出不来

楼主(2014-09-15):
我在底层丝印层画了丝印,按照pads9.5实战那本书出光绘,其他层光绘文件都很好,顶层丝印文件也可以出来,为何底层丝印就是出不来,我是说run后pads cam不产生底层丝印光绘文件,文件夹里没有反复看了,预览也没有,设置无问题啊?

左面是我的底层丝印,右边是设置。

网友:
无图(PCB FILE)无真相!!!

网友A:
不是设置出问题,就是底层本身就没有元件,要不就是见鬼了

网友:
是不是输出文件的名字和别的gerber层重复了,被覆盖掉了,换掉gen000.pho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设置出问题,就是底层本身就没有元件,要不就是见鬼了

 话说  鬼月已经过了  还会遇到鬼   ,基本上应该还是与设置有关系

楼主:
麻烦各位给看一下,文件见附件,pads9.2画的。我的两个器件是双面丝印,有一个器件双面丝印还不同,所以就在顶层丝印层画顶层,底层丝印层画底层丝印,没有在所有层画丝印,因为上下丝印外观不同。

网友:
楼主你那个元件是TOP和BOTTOM边都有丝印的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做封装的时候放在底层的2D线,出GERBER出不出来,后面实在没办法我就画铜皮放在丝印底层,出GERBER才可以输出来,请吉米大师看看有没有其他设置问题,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设置出问题,就是底层本身就没有元件,要不就是见鬼了

老大,看在我买了两本“pads9.5实战”书(一本在公司,一本在家里,真的!)面子上,给看看我的问题(已上传PCB附件)好吗?我这个要制版的,第一次用pads画,给看看还有什么其他问题?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看在我买了两本“pads9.5实战”书(一本在公司,一本在家里,真的!)面子上,给看看我的问题(已 ...

楼主:
谢谢,的确可以了,可是为什么啊!底层丝印设置为何还要加上顶层贴装?我曾经试过pads9.2中的原版例子,出底层丝印,不加顶层贴装也不行,勾选以后也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的确可以了,可是为什么啊!底层丝印设置为何还要加上顶层贴装?我曾经试过pads9.2中的原版例子,出 ...

用9.5打开你说的PADS9.2中的原版例子,你不就明白了吗?

楼主:
我是初学者,还是不太明白,我试了一下,9.2的例子在9.5下面还是一样啊?想出底层丝印必须勾上顶层贴装,我不死心,在9.5下自己制作了一个带底层丝印的新器件,这可是百分之百在9.5环境下,好像也是一样,不勾选“顶层贴装”,就不出gerber底层丝印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