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置元件和一次性放连接线

楼主(2014-09-16):
orcad中怎么样一次性整齐放置多个元件和一次性竖排放置多个连接线(像横放一样),求解请路过的各位师傅解答一下,急!

网友A:
我只會 COPY + PAST
一變二,二變四,四變八,八變十六 ..............

楼主:
这个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可以一次想放置4个/8个/16个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會 COPY + PAST
一變二,二變四,四變八,八變十六 ..............

copy感觉有些慢,连线也是的横线可以用命令F4,竖线用什么命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用F4

没有用啊线都叠加在一起了的

网友B:
第一个要按住Ctrl拖以确定方向和间距,然后才是用F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要按住Ctrl拖以确定方向和间距,然后才是用F4

高手,多谢了

网友(2014-12-01):
我的F4 好像不能实现连续粘贴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操作有问题

网友:
中途你干了别的当然不行了

网友(2015-04-07):
没有做其他事情
就是不行!!!

网友(2015-05-22):
这也可以,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