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打印到Pdf的问题

楼主(2014-09-16):
orcad的原理要如何才能打印到Pdf,才能让Pdf上也可以阅读显示器件信息,或者也可与allegro PCB关联呢,
是否需要安装啥插件,或者通过第三方软件转呢

楼主:
谢谢 Jack,我研究下看看

网友(点评):
安裝第三方打印軟軟件 FreePDF ,選用 Ghostscript driver 打印即可。

楼主(2014-11-05):
引用 楼主:
谢谢 Jack,我研究下看看

jack,我试了下可以用了,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这个软件对一些中文属性不支持,
我们的CIS数据库里,有些属性建成中文了 ,当打印成PDF后查看其属性时,就会出现乱码,如附图下半部分所示.

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jack,我试了下可以用了,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这个软件对一些中文属性不支持,
我们的CIS数据库里,有些 ...

關於 PDF 文件裡面屬性是中文,中文變成亂碼的問題,我也還沒解決!

有試過將 FreePDF 換成 Adobe PDF 來打印,PDF 文件有順利的產生出來,但是還是遇到中文還是《亂碼》。
所以應該是 ORCAD 本身不支持【多國語言】造成的。

沒有多國語言,中文字碼是要 UTF8 還是 GB2312 或是 BIG5 、HZ、GB18030、... 。好難判斷喔!
萬一不是中文字,是日文,是韓文,是希伯來文,還是印度文,....。那就更難判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關於 PDF 文件裡面屬性是中文,中文變成亂碼的問題,我也還沒解決!

好吧,凑合着看了,其实直接看DSN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
安装PDF打印机啊。

网友:
为什么打印出来的PDF ,有得零件有信息,如图中的电感,有的没有信息,如图中电容。是设置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