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怎样设置特殊区域内线与铜箔的距离

楼主(2014-09-16):
请教一个问题:
      有一组线在BGA外面与shape的距离是3w的距离规则。但是我想在BGA区域内是1w。我已经设置了区域规则1W,但是在BGA区域内铺铜后还是3W距离。请问怎么做?

谢谢!

网友:
你可以在线宽区域里面设置GBA铜箔距离。

网友:
就是那个线与线的宽度,下面区域你找到SHAPE 设置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区域规则设置的不合理啊;

网友A:
    操作问题吧,应该是设置的不对,不可能不成功的,注意你画的shape所在的constraint region的subclass是不是你需要的层,注意是不是给shape附上了你所设置的规则,注意你设置的规则是线到孔的间距是1W,如果这些都没问题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问题吧,应该是设置的不对,不可能不成功的,注意你画的shape所在的constraint region的subclass是不是 ...

实在是搞不定。能否帮忙解决下在附件的BRD文件中(版本是16.2)。谢谢!

网友:
    刚才没仔细看..试验ing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人回么....我打开看了一下,没看到你有设置啊,确认你在region里设置了shape to line?

他肯定没有设置,再说都有优先级,设置了跑也跑不掉。他那个铜箔与焊盘,线, 过孔。那里应该没有。可能就是铺铜设置下安全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肯定没有设置,再说都有优先级,设置了跑也跑不掉。他那个铜箔与焊盘,线, 过孔。那里应该没有。可能 ...

别给我加分了,加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是搞不定。能否帮忙解决下在附件的BRD文件中(版本是16.2)。谢谢!

    好吧,我自己试了下,发现只要线不走出region就可以……一旦走出region就变了,line到shape的距离就会按照大的来算……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回头有空了来研究下……可能和constraint里面net的设置有关……

    PS:刚看了下你的板子,那个表层和地层走的线是差分么,差分是要保持等距走的……你匹配等长的方式看的有点醉,在终端绕大一点匹配就行了,中间尽量保持等距,不要那么多凸起……强迫症的多嘴说一句……

网友:
    刚才又试了下..貌似真的做不出你要的那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