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调用封装时,如何让封装默认的放在Bottom层

楼主(2014-09-16):
pads Layout导入原理图调用库的时候,元器件的封装默认的是放在TOP层,我如果想让调用的时候默认的将封装放在Bottom层,该如何设置?

如下图:

我知道在PADS  Layout当中可以选择封装,然后点击属性,在层设定里面选择Bottom层,但这样的话,引脚的位置等会被镜像,如果我希望在调用封装的时候,默认的放在Bottom,而且引脚位置也不变,想问一下各位有什么方法吗?谢谢!

网友A:
建库时就建在bottom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库时就建在bottom层。

Jimmy大侠,请问要怎么建在Bottom层,我想也应该是在建库的时候把它放在Bottom层,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设置,谢谢啦!

楼主:
各位有没有知道方法的,感激不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