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为啥零件间距小于0.6mm需要添加偷锡焊盘

楼主(2014-09-16):
    5金币
    为啥零件间距小于0.6mm需要添加偷锡焊盘,求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A:
    焊接工艺上面的问题,因为引脚间距太小,过波峰焊的时候容易发生连锡,空焊等现象,在器件的尾部加一对虚拟焊盘来牵引熔锡,会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接工艺上面的问题,因为引脚间距太小,过波峰焊的时候容易发生连锡,空焊等现象,在器件的尾部加一对虚拟 ...

    有图有真相吗?从来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有真相吗?从来没见过

这个没图……我做的偏向于设计,这是工艺上的东西,PCB生产这一块接触的少,理论是这样的,正规的做法也是这样的,就是不知道实际PCB厂商生产的时候会不会这么操作……

网友C(2014-10-31):
    防止过波峰的时候,密脚芯片连锡短路,这个偷锡焊盘可以牵引多余的锡。

网友(2014-12-10):
引用 网友C:
    防止过波峰的时候,密脚芯片连锡短路,这个偷锡焊盘可以牵引多余的锡。

表贴器件不是应该过回流焊吗?如果是防止过波峰焊产生连锡短路,那过回流焊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点评):
表贴元件过波峰焊需要这样做。如果只是回流焊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