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 SENSOR 数字地 模拟地问题

楼主(2014-09-16):
大家好:
           问个问题,平时大家做SENSOR时,模拟地和数字地怎么处理,需分开吗,单点接地?

网友:
    最好分开,中间串电阻。

网友:
    要分开,要不然地噪声会很大

网友:
    不分开也一样的,电源最好用LDO。

网友:
    最好(一定)分开,最后单点接就OK了

网友:
    关于这个,我也曾经在网上看过,http://www.maximintegrated.com/cn/app-notes/index.mvp/id/5450,这是一个关于数字模拟地分割的很好的文章。我感觉老外在数字地和模拟地上可能会不分开,但是我们做板子是为了更加可靠,防止相互之间的干扰,所以一般会分开。

网友A:
    一般不分。分的不好问题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分。分的不好问题一大堆

    行家

网友:
    分开的话,接地点应该很重要。目前还没有遇到分开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2015-12-13):
    不是分不分的问题,好多CCD就一个接地脚,你这个脚接模拟地还是数字地,所以分了也没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