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ence画背板,有哪位大神能够指点一下?

楼主(2014-09-16):
鄙人最近要用cadence画一背板,由于我在画背板方面是新手,所以在这想请教论坛里的高手朋友,有哪位大神能够稍作指点,或者提供原理图之类的资料,以便鄙人参考学习,在此万分感激!!

网友A:
    提供原理图?你要画啥背板啊......不好意思,没看懂

网友:
    什么原理图都是可以,就是你用的封装是直插还是贴片,贴片直接放在背面就可以啊。这个跟原理图没关系

网友:
    随便在网上再找一个,自己做下,然后做下封装。不就OK了

网友:
    这不是一个人的工作,其它部门会给你指导。这不是小板子。。。

网友:
    我记得华为的背板可大可大了,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
    你所指的背板是HDD Back plane ?  我做过很多,2~24 HDD都做过,包括电源背板及信号转接背板。

网友:
    我这里又惠普back plane 的设计规范,感兴趣的话私下找我。

楼主:
是这样的 各位朋友  我想画一个简单的背板来做一下板级互连仿真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基本功能的模块  然后想把模块插到背板上   来分析模块间通过背板后的SI/EMC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原理图?你要画啥背板啊......不好意思,没看懂

是这样的,我主要是画背板用来进行板级互连仿真分析,我们有一些功能模块(比如说频率源模块,调制解调模块等等),然后想分析下各模块插到背板上,通过背板的连接器、走线后,信号之间的干扰衰减等问题,主要是进行板级互连的SI/EMC分析。不知各位高手大虾们是否能够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