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book如何重新映射

楼主(2014-09-17):
EE7.9.2安装时没注意book的设置。已有一个中心库,建立项目时design映射到这个库了,可book不知道是不是映射到案例里的库了,和中心库不匹配。怎么重新映射?想在lm里加个新源,可已有的中心库目录下没有mdb文件。请教

网友:
前端是Dxdesigner么?是的话可以检查一下原理图里Setup->Setting->Project->DxDatabook的设置可否跟你的库路径一样

楼主:
已更改。可设置后,databook里看不到中心库里的symbol。在网上看了个教程,是不是要把中心库设为数据源?不懂怎么设置。有没有不用设置databook,直接调用device。7.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