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atabook和中心库是啥关系?哪个是必须的

楼主(2014-09-17):
字数补丁

网友:
2个都是必须的吧 library包含器件封装的信息,dxdatabook则是用来记录器件的参数值的

网友A:
两者并不是并列的关系,DxDatabook中并不是必须的,只有中心库是可以独立做PCB的,只是有了DxDatabook后很属性好管理与维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并不是并列的关系,DxDatabook中并不是必须的,只有中心库是可以独立做PCB的,只是有了DxDatabook后很 ...

也就是说中心库是必须的,dxdatabook可有可无?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中心库是必须的,dxdatabook可有可无?

你可以看作后者是前者的补充,但是没有后者好像个别功能是不能用的,比如variant功能中的元件替换!

网友(2014-11-10):
DxDatabook是电路设计的库管理(LMS)工具,帮助设计工程师管理并查询需要的器件库信息。团队设计中工程师可能使用不同的器件库,因而器件库的同步至关重要。一方面类似的器件具有不同的属性需要区分;另一方面不同的器件需要的属性和信息也不尽相同。DxDatabook通过对局域网和国际互联网的支持确保设计工程师可以迅速搜寻统一库管理系统中所需的器件,器件信息通常包括属性、原理图符号、PCB封装、仿真模型、关联网站等等,DxDatabook支持ODBC以及业界标准的DBMS数据库系统(如文本、电子表格、Microsoft Access、Oracle、SQL Server等)。
DxDataManager实现团队设计中各设计小组之间数据的共享和交流,并且将所有基于DxDesigner的设计进行统一的管理。支持版本控制,确保设计同步,协调团队工作, DxDataManager支持设计的检入、检出、版本管理、标示设计文件的版本信息和目前的状态。通过对Internet的支持,可以实现设计项目的高效率管理,查看项目进度,了解设计工程师的状态,设定控制权限等。     库管理工具
Library Manager为开发和管理公司的设计库提供了一个中心位置,可确保设计库的一致性和集成性。在Library Manager单一集成环境中,库管理员可创建、修改、维护原理图符号库、PCB封装库、焊盘库、IBIS库、以及包括板型在内的设计工艺库。Library Manager还可以将一个原理图设计或一个带有PCB的完整设计创建成一个复用模块,从而在设计中引用模块,达到节省设计时间,简化设计结构的目的。Library Manager具有导入导出的功能,可用于整合多个设计库,从而统一库的管理。Library Manager使管理员有能力对每一个终端、项目或预设计模板赋予相应的权限。Library Manager有机结合了 Mentor Graphics其它的设计工具如DxDesigner和Expedition PCB。在调用其他工具时,可启用Library Manager相关工具模块。同时,库管理员也可独立使用Library Manager以方便建库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