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元件属性引脚显示

楼主(2014-09-17):
orcad自带库中的元件属性编辑修改引脚显示时可见性显示是灰色的是怎么回事,怎么才可以将引脚编号显示出来?如图

网友:
那是電源引腳要不要顯示的選項,不是引脚编号显示的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8290-1-1.html

看过了这个帖子,编辑元件引脚的属性里面没有 pin number visable --true这个选项啊,而且也删除原引脚重新放置了一个查看属性还是没有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8290-1-1.html

我用的是16.6的好像是软件的问题,以前记得是有这个选项的。有用16.6的吗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6.6的好像是软件的问题,以前记得是有这个选项的。有用16.6的吗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我也是 16.6 版本。應該是你不常編輯封裝庫,所以沒找著在何處修改吧? 參考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 16.6 版本。應該是你不常編輯封裝庫,所以沒找著在何處修改吧? 參考下圖。

多谢你了高手,惭愧真的是找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