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帮忙分析这个1V8,2V5的线路原理

楼主(2014-09-18):
有看到一个1V8,2V5的切换电路,1V8部分能够明白了,当开关S1切换到GND边,TR1截止,那么12V通过2K2,然后到LED9-B,再到D22-B,1V8的指示绿灯点亮,而LED9-A,D22-A,已经4K7电阻这三个原件都不起作用,那么VOUT通过22K和47K来调整输出电压为1.8V,个人是这么理解的,计算也能得到近似的值,认为应该是对的分析;但是当S1切换到floating状态的时候,就计算不出2V5的输出了,个人分析理解如下:S1到floating,那么TR1的基极被12V经过右边的22K拉高,那么TR1导通,12V优先经过LED9-A,到达TR1的集电极,再到地,LED9-A灯点亮,VOUT此时应该是经过22K,然后下面再由47K和4K7并联后计算输出电压,但是这样就算不到2V5的输出,所以感觉分析是不对的。大神们有何见解呢?还有此时LED9-B不会亮,是不是因为有二极管D22-B起作用
也请帮忙分析下Double diode BAS28在这个电路中的作用。

1V8/2V5 Circuit

1V8/2V5 Circuit

楼主:
自己果断先顶起来,在线等高手

网友:
这个二极管BAS28应该是防止三极管的开关状态误操作吧,给你看一篇文档。

网友A:
这个电路没有分析的必要,因为设计的很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没有分析的必要,因为设计的很烂。

哦,高手出现了,怎么个烂法能解释一下吗?
还有我还是没有算出2V5怎么得出来的?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高手出现了,怎么个烂法能解释一下吗?
还有我还是没有算出2V5怎么得出来的?求解

俺不是高手,
因为有两个不可控的因素,导致电压在不同的负载下差别很大。一个是三极管的饱和压降,一个是二极管的正向电压。

1.8V的产生就是,S1=0,V=1.23*(1+(27/47))=1.8V,GREEN亮
2.5V的产生就是,使用节点电压法了,对VREF这点做节点列方程,具体自己搞。

网友:
没二极管堵着,12V就流到负载那边去了

有道理,的确如此~

网友B:
(VOUT-VREF)/22K=VREF/47K  +(VREF-VD)/4.7K;(VD为二极管正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UT-VREF)/22K=VREF/47K  +(VREF-VD)/4.7K;(VD为二极管正极电压)

公式就是这么算,查BAS28规格书,VD算1V的压降,算出来大概是2.43V左右。不精确了。